双敏up48pn换完电容跑c0c1停到00

楼主(2009-06-14):
板子拿来时上电不跑数,cpu供电周围的电容鼓包,把电容换掉后就跑c0c1停到00,测核心供电,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没有示波器,不知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不过内存的时候,代码会由C1跳到00 或FF
LZ按照不过内存的步骤检查呀!
BIOS,IO,这些都需要检查的

有可能这张板就不光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测时钟和复位啊,还有PG啊都要检查呀,

网友:
还有,这块板子和双敏的up48pn大致一样,但没标,查资料看的板子上的电容也不一样,原来鼓包的几个电容有一个16v2200,4个4v3300的,看的不像换的,应该是原厂的,我通通换成6.3v2200的,是不是和电容型号有关啊

网友:
补充下:内存也换过,复位也有

网友:
如果是12V输入端,换成6. 3V的 电容就不行
VCORE端的滤波电容用6.3V的 可以

网友:
把电容全换成16v的,还是不行啊,不是电容的问题,然后把条子拔掉还是这样跑码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就会这样,认真检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