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楼主(2009-06-14):
两块DELL小主机的845主板,是同样的问题(蓝屏死机),换了十几个爆浆电容后故障解决。但是一旦拔掉电源,要等好几分钟才能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只要不断电的情况下,一按开关都马上开机。两块都是一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更换的电容容量大了一些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有几个电容找不到同样的就换了大一点的容量的)

yzz163 -6 请注意你的标题!

网友:
楼主排除电源了吗?

网友:
这应该不关电容的事,换下电源试下吧.

网友:
换电容不用刷boss,我想是哪里过热吧。

网友:
IO 看看有没有空焊的 和 SB 对地阻止 你想想 主板爆了那多电容 机箱内温度多高 可能空焊地方多

网友:
换i/o试试吧!应该是它的事!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电源问题排除了,(此电源有点像笔记本电源,有6个针)板被客人先取走了,等以后再把IO补焊看看。个人怀疑是不是待机电压没上来导致不能触发。我再把问题重新描述一下:断电后上电按开关时指示灯都是不亮的,过个4分钟左右两个机箱小风扇开始呼呼响,再过两分钟后电源指示灯开始亮了,显示器也有显示了。如果哪位大哥碰到过一样的问题还请指导一下。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不行再看下负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