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频无声音

楼主(2009-06-14):
一块华硕的945主板,后置音频有声音,前置音频无声音输出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机箱前置面板音频跳线插了吗,是否正确插入,

网友:
查跳线端电路,换声卡芯片

网友:
跳线肯定是没错的,有错的话那后置音也就不会有了。声卡IC我想也许有可能是坏了,但不是完全坏。
不过我想请问下,华硕的主板是不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下,前置音才会有啊?

网友:
是不是组装机呢? 如果是可能是主板前置音频接口和机箱接口不匹配导致,设置方法下图

网友:
是自己组装的,但我看不到你发的那设置方法的图啊!

网友:
驱动要是装的不对,也有出这问题的

网友(2011-07-25):
哥们,你这块板修好没有啊?修好的话,给思路啊,我现的状况和你的一样,前置有声音,无录音,后置有录音,没声音

网友:
音频插线有没问题  插口 ?

网友:
跳线问题啊。插5.6脚。9.10脚应该就好。

网友:
前置有问题

网友:
可能驱动有问题,换驱看看

网友:
控制面板 高清音频设置  禁用前面板检测

网友:
这种我碰到过的,机箱内的前置音频插线有松动会出这个问题,仔细查查应该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