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问题:光主板能点亮,装好之后开不了机。

楼主(2009-06-14):
接一方正的本本,客户拿来时是开不了机,把本本拆了之后,光主板能点亮,以为好了就装机,装好之后傻眼了开不了,没办法又拆下来,光主板试能开,由于第一次的教训我就慢慢的装,装一个零件就点下机,把风扇装好螺丝上了之后问题来了开不了机,把风扇拆下来又能开机了,反反复复好几次都是那样,但有几次装上去之后能开就往下装了,快装好之后,气的吐血又开不了,拆了之后又能显,我现在拿他没办法了搞了一天。晕死!

yzz163 -6 给你了修改标题。

网友:
注意安装过程中的板子变形和可能引起的短路、散热等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台,CPU散热片离电源口太近了,锁紧后19V直接通过散热片对地了。后来中间加了片绝缘片才搞定

网友:
建议先用诊断卡看看不开机时跳什么代码,再测不开机时各组电压都有没有,以此来判断是那里虚焊引起的不开机.尽可能避免因为忙动造成第二故障,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
哈哈,解决了,最后是在固定主板的前面的那个铁片上面贴了绝缘的膜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      是 触摸板问题 在下面加了  胶带  搞定

网友:
我遇到过USB口断了,造成内部接地,光板好,上机完。

网友:
发现了上风扇就开不了机,那问题 就是出在风扇上啊,仔细看一下风扇是不是有短路呢

网友:
一定要注意 有些机器可邪行了 我上次修一个mac  book  就光驱接口的一个胶带没粘也开不了机器  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