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高怎么处理?

楼主(2009-06-14):
一块精英的板子,CPU电压,北桥和南桥电压都正常,只是内存电压有3。8V左右,太高了。我拆了MOS管和周围的电容,还有内存旁边的有8个角的。一边有4个角的小块子。加电还有3。8V的电压。我刚学修主板,望大侠指点。

网友:
没有搞明白的是内存供电的3。3V是直接从电源来的呀。也不会变高呀。就算不经过稳压,滤波什么的。就是想问内存供电高会从别的什么地方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座空焊引起的,通过加汗可以解决,

网友:
查一下附近电路元件,应该供电电路问题。特别电阻、电容、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