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块内置无线网卡 自检时 报错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6-14):
会出现以下提示: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 pci
bus:00, device:05, function:00

网友:
楼主懒的可以。没型号没品牌。

网友:
如果是IBM的就用这个,在DOS下执行一下,再装上无线网卡就行了。
这个是改IBM MINI PCI设备白名单的

网友:
IBM非原装网卡报错是正常的

网友:
我想是HP的机器吧不是原装网卡,要买原装的就OK带上机器去卖网卡那去试,OK在给钱

网友:
报错显示主板资源有冲突. 非原装网卡报错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