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M5GL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14):
一块精英915主板,开始是CPU供电的一个高端管穿了,更换后  能开机了 。 但是  每次开机 之前必须清除CMOS,不然就停在D1不动了  ,每次必须要清CMOS。各位达人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BIOS坏了吗?   望各位指点!

网友:
换I/O吧   或是CMOS电路有问题   最后SB啦  不开机的时候量PCI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