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开关键失灵

楼主(2009-06-14):
AOC开关键失灵,其它键全正常,唯有开关键不行,我首先洗按键,洗了不行,就换了新的按键,还是不行。以前按键坏了了就行了,可现在不行啊!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2种可能,一种是其他的按键有漏电,导致了电源按键不行,还有是电源按键的那条电压不正常,你量一下看按键的电源是否5v

网友:
谢了。按键的电源有4.3V,这样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全部按键都换掉吧 试试看

网友:
那些按键都是同一批的,如果一个坏了那其它的按键也可能有坏的,别的按键漏电也会引起其它按键工作不正常的,同时换掉其它的按键试试

网友:
按键换了还不好使 ,那说明不是按键的故障,不要以按键故障来维修了,

网友:
你说的开关失灵是指无法关机吗,AOC使用的大多不是轻触型按键做电源开关,所以不容易损坏,坏的是里面的电路,这是比较典型的AOC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里面开关部分。

网友:
全部换掉后不行的话 也有可能是数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