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不插适配器插电池进系统暗屏

楼主(2009-06-14):
插电池进系统暗屏,还经常报0190的错误代号.在网上查找资料说是把板上的D9.D2.Q32换了即可,可却怎么都找不到D9.Q32,,跟H8会有关系吗,哪位老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呢,或修好过~这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找个A30的点位图就可以找到D9 D2 Q32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先找到D9 D2 Q32再说吧。问题是要一个一个排除的,也是一个一个解决的。没有捷径可走,尤其是修笔记本。走捷径就意味着走弯路,是要只大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