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000 修复路程

楼主(2009-06-14):
手上有两mx4000的显卡 其中一张点不亮 测供电无异常 不由分说 先加焊BGA 上电可以点亮 但花屏 很花的那种 mats一测 64位地址全错 按平常的经验 应该是核心虚焊问题 于是摘下来重新值珠(哎 这值珠可真辛苦 我用的是万能0.6网 这显卡的BGA分布又不很规则 所以做起来经常连珠 不知道大家做显卡BGA用的是什么钢网)
好不容易做好BGA了 上电一测 还是花 和没做前花的一样 也64位地址全错 这时不得不怀疑显存 先拆下一个显存 好歹正好和256M 16位内存用的是同容量颗粒 于是放内存架上测试 内存报错 在拆一颗 还是报错 全拆 全报错 看来是显存全坏了 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手上没有32M显存 于是我把内存用的16位 32M颗粒全部换上 显卡一切ok 不花了 但担心的是133频率的内存颗粒用在频率为200的显存上 不知道能玩多久 看来还得修改显存频率 各位看观 改显存频率用什么方法?

另一张是全都好 2D全正常 玩3d碎屏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100%断定核心损坏?? 另外我观察了 MX4000和MX440的BGA布局完全一样 用MX440可以代换4000吗?

网友:
核心不一样啊,MX440是NV17而MX4000是NV18布局一样就能代换。。

改频率可以用BIOS修改软件RBE

网友:
max440-8x 和nx4000  可以代换  bios刷新

网友:
谢谢两位  没想到我的猜想居然还有可能 这个mx4000是64位 128M的 4颗32M显存 不知道mx440有没有这样规格的显卡

网友:
mx440  有128m的 但很少见
我搞这么多 还没见着一块mx440128m的  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