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W 常死机 求程序

楼主(2009-06-14):
三星740NW 常死机  有时好的  但用着就死了 按键都没用了    电源电容好的  也换过
求程序
GM2726-LF
M-HA172B1
2007.07.23
1001(C662)
这是在它上面贴的白色标签

还有三个8脚小片 A21SC     A81SC     还有个 看不清 好象是 25的 串口储存芯片吧

网友:
急急急,求各位帮忙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芯片有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故障应该是主芯片热稳定性差或供电质量差。

网友:
冷机 插上电源 指示灯亮 按键没反应  这种情况多   芯片都加焊过了  ,开始也怀疑 电容有问题 ,但看看电容完好 ,我也量过 还换过   客户拿去  还是说 老问题 不好搞呀

网友:
会不会 晶振有问题呀

网友:
MCU 是 25L1005MC  屏是170wa02s

网友:
照4楼的版主说的去做就行啦!

网友:
试试全加焊下~

网友:
全焊过了 现在 屏也有 直柱花屏  插入信号  说不是最佳分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