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解密

楼主(2009-06-15):
DV2000开机不亮,更换GO-7200显卡后,装机点亮,开机出密码,很怪异,请教一下高手们,DV2000的机子如何解掉开机密码?谢谢!
开机密码

网友:
没解过。不过HP的机器一般是通过刷BIOS解密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密码在BOIS里???

网友:
确实怪异,DV2000的7200显卡换得多 了,没见过要密码的

网友:
是不是用户以前就有BIOS密码,你放电了所以出来了,我昨天修个T40的就是这样结果用户还说我给设置的

网友:
有破解软件,这个坛子里好像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