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屏改通用板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09-06-15):
我的屏改板这样接线对吗?写了几个驱动了,开机老是白屏,屏在原来的驱动板上是正常的。谁有这块屏的驱动呢,给我一个吧

网友:
找几个TTL双六的2013B程序多试几次,应该可以!

网友:
接线对吗?要不要转接板的?

网友:
请问这块屏要不要转接板的,如果不用我这样接线对不对呢

网友:
看看线接了没。我上次线没接白屏早了好久才看见线没接

网友:
这就是TTL的屏线接头啊.洋货都喜欢这种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