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长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二天前搞到一个长城电源,问题是有时能正常用,能正常使用时全部电压都正常;有时不能用,不能用时表现为掉电,即使不接主板短接14脚落地风扇转三二秒就停,但有时不掉电时也不正常,其它电压都正常,但黄色线12V偏低才11V,换过12V的整流管,滤波电容,现在就差没换变压线圈和12V上的一个470欧姆的电阻了。这个电阻才一年多,挺新的,想搞好。本来可以保修的,但误拆了。请知道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300V的主滤波电容有没有检查过,最好代换下看看

网友:
查主电路整流输出有没300V电压  待机电源 紫色线有5V吗?  待机还有一路供494 IC 这个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换

网友:
300V电压滤波电容查过,好的。紫色线有5V始终都是好的。不管出不出问题都有5V。

网友:
还没解决问题,还是一样。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其它电压都正常,就只有12V偏小点呢?还是没负载状态下。有没有可能是变压线圈绕组的问题?

网友:
输出3.3V 5V 12 V  都要同时带负荷才量得准!

网友:
换过12V的整流管,滤波电容,现在就差没换变压线圈和12V上的一个470欧姆的电阻了。 减小12V的负载电阻阻值  看看

网友:
六楼说的在这里不适合,如果是没有负载能力的话可以这样考虑,我这个问题是即使全部负载都不带,12V电压偏低了,而其它电压正常,没理由带上负载电压就正常了。七楼的情况我试过把470欧姆电阻取下换其它电源上没什么影响,电阻也没变值,故障电源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