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每隔十几分钟就黑了,重启又亮了求助

楼主(2009-06-15):
CRT显示器每隔十几分钟就黑了,重启又亮了求助

一台方正17寸CRT TJ711显示器,开机正常,但每隔十几分钟就自动黑了,非得再重启显示器才可以显示,但过一会又会这样。请问这种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
打开看下吧!
应该是释放、升压电路虚焊了~

网友:
看看信号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