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操作导致硬盘芯片烧毁

楼主(2009-06-15):
今天早上给硬盘通电的时候。手按在一个黄色电容的上面,汗液可能导致这个电容短路。致使旁边的E05M芯片烧毁。把我的手也给烧了一下。请问这个故障问题大不大?怎么处理?对盘体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
对盘体一般没有影响
LZ先换个 PCB试试

网友:
一个PCB得多少钱呀?串口80G 迈拓硬盘

网友:
三四十块

网友:
35左右吧,具体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