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4288墨盒加墨后不认

楼主(2009-06-15):
HP F4288使用818墨盒加墨后不认,没有墨量显示也不闪烁,打印是白纸也就是打印没有字.请教高手如何破解或者清零.
使用

网友:
墨盒没认到,呀堵住了!

网友:
刚加完墨最少要等1小时后,再放到打印机中使用为好。

网友:
818墨盒是第二次放入的时候认不到我第一次认到并且好用的

网友:
你看喷嘴附近,或者触电是不是脏了。清洁过如果还是不好用,只能换墨盒了。

网友(2009-08-07):
换墨盒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