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3-VZ-N-A2能不能代换G73-VZ-N-B1请版主看看

楼主(2009-06-15):
G73-VZ-N-A2能不能代换G73-VZ-N-B1请版主看看,谢谢

网友:
可以代。。 不过得 刷写BIOS
A2为128M B1为256M

网友:
可以代
b1是80nm制程的 a2是90nm制程的 bios应该不用刷的 记得我这边只看 g73这3个字的
7300gt 7600gs 7600gt的 核心都可代换bios不用刷 但7300gt和后者管线不一样 但会自动屏蔽掉
不用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