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 v300主板报警 求助高手回答

楼主(2009-06-15):
主板之前做了3个北桥 北桥是G6150NVIDA的 是AMD的CPU 老是不显示 或者花屏 之前都是加热 要不重做 现在换上了一个新的 做上去之后 跑开机信号了 内存上面有信号出来 但就是不显示 现在有报警的声音 一长两短 现在想问一下 主板报警 是不是北桥 在线等待各位的佳音
cpu
一长两短

网友:
BOIS 或者北桥或周围电路

网友:
这个机子,基本上就是北桥,做过这么多次桥,真的是要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刚又加热了一下北桥 还是不行的啊 以为同行的老师傅说 应该还是北桥啊 不知道北桥是不是良品啊 买了一个新的 我想主板已经过内存了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啊 谢谢传一份

网友:
不要吓考虑了 看下北桥掉零件没有要是没有就换北桥了 这机器就这样的

网友:
V3000的机器,有时候CPU座也爱出问题噢。

网友:
cpu 的问题应该不是吧 都过内存了

网友:
主板现在能开机了 把原来的那个北桥换上去了 估计最多能用5天吧
呵呵

网友:
主板现在能开机了 把原来的那个北桥换上去了 估计最多能用5天吧
呵呵
ㄋ不一定的,N久也有可能

网友:
大众客服
你怎么那么认为呢 之前那个北桥就是6天前做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