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英L4S5M/DX+跑C6C1内存报警

楼主(2009-06-15):
我的精英L4S5M/DX+跑C6C1内存报警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9-11-12):
楼主同感!
我的是精英L4SM5G/651+
也是跑C6C1报警,内存各工作条件都满足,也刷过BIOS
打北桥排阻正常,不过有个细节不知道是否正常,就是我在不插内存的时候打北桥排阻,阻值为445,并且都相同,插上内存后,再打排阻,阻值是427,并且也相同,但是唯一有一个排阻的一个脚为400,这正常吗?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报警的时候,手碰到14.318晶振的其中一个脚,或者用万用表,表笔点其中一个谐振电容,报警声会出现杂音,而且诊断卡上面的OSC这个灯就灭掉,这又是什么原因.而碰晶振另一个脚,或用表笔点另一个谐振电容却没有这样的情况?是否为晶振不良?

网友:
精英这种板通常是8705和串口芯片有问题。还有cpu坐

网友:
cpu座看看,可能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网友:
CPU座压座也试了!
今晚接着修!

网友:
拷个BIOS 给俺吧  我的跑 41   呵呵

网友:
打看内存边的电阻有没有变大的

网友:
bios与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