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9F3怎么拆

楼主(2009-06-15):
联想769f3底部两颗螺丝卸掉了可上部有卡扣,请拆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用一张作废了的信用卡或是硬塑料片,沿着显示器外壳插进去慢慢的用力划过有扣子的地方,一般很容易就打开了!

网友:
如果是飞利浦代工的显示器,用万用表表笔点住卡子,另一只手往下拍后盖,很容易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