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50循环

楼主(2009-06-15):
映泰NF4 4X-A7

送修时加电跑44
CPU座是穿板的,加焊后南北集成桥后不插显卡能跑到25报警,插上显卡就C1-50循环,(无思路了)

网友:
这样还是北桥没加焊好 ,在加焊一遍

网友:
拆下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过两次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建议LZ换个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一片主板才拿15元修理,做不了桥啊

网友:
NB 问题 想要结果 就植株NB  那个价格 算了知道啥原因就行了

网友:
呵呵!!!!鼓掌大概知道了,我觉得可以刷个BIOS

网友:
也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怎么会是北桥呢     循环跑  应该是io 或bios

网友:
桥的问题.以前修了不少这样的.

网友:
哎哟 咱们这个搞维修的还有法混饭吃吗   修块板忙活半天才15块   人家修液晶的 瞎弄一下就 上百
   本本就不说了  我觉得 修板不比修液晶好修  为什么就是不值钱呢
     在想想  难道我们维修价值是跟维修的产品成正比吗 ?  我不这样认为   不能这样衡量我们的技术价值

网友:
哎,,现在新主板便宜,所以也收不起价了,,

网友:
NF4主板跑C1-50,用手压桥板子量力折一下,看能不能50,一般情况都是桥虚捍了.

网友:
你好好看你你的显卡 是不是好的 插好没 换一个看看 槽子弄干净没

网友:
我建议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再换I/O。。。。。。

网友:
桥的问题,而且加焊没用,必须要重做

网友:
内存部分正常的话,就是桥的问题C1 -50反复是不过内存。
上次一快精英NF6也这样.
没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此故障现象为PCI-E总线有问题,桥没做好,桥到PCI-E插槽的耦合电容之间的连线断线,耦合电容损坏(通常不会),显卡与PCI-E插槽没有接触好,都会是这种现象,看到代码循环就认为I/O损坏太教条了,测耦合电容靠近桥的那边的阻值,测直接连到插槽的那些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还是循环,用PCI显卡确定下能不能亮,如果不正常就重植下,或直接测桥上数据线对应点的对地阻值判断桥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