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15):
明基FP71G+显示器开机无显示,,经查FP801 保险丝开路,由于本人手上没有类似的保险丝.就用铜丝代换了,结果一开机FU9024N 连续冒烟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和高压输出的变压器有关系吗?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高压部分的应该是C5707吧?
这个故障应该是FU9024和C5707损坏引起的!更换后最好补焊高压部分!

网友:
谢谢!!  是C5707  我标错了   FU9024和C5707   可以各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建议: 1 、换C5707  FU9024
           2、检查电容 和 高压变压器 有没有虚焊的 (曾经因为没检查 而返修的)
       3、如果常烧单个 C5707 很可能是电容问题 还有 就是电容 和 高压变压器 有没有虚焊的

参考之

网友:
换过FU9024  和C5707  屏幕亮了     可不到十秒钟又跳了,郁闷了

网友:
右边的2个方块灰色电容 容易坏 代换看看。

网友:
我自己的显示器现象和你的 一样
FP801为3A保险,不要使用线连。
我最后找到故障为变压器虚焊,才保护的

网友:
四个高压变压器刚换过。故障依旧,虚焊的原因已经排除了,只能把电容替换再看看

网友:
两个电容都换掉了。可故障没变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先换电容在早个一样型号的换

网友:
还是不行啊,亮几秒就跳了,在线等,高手快点救急!!!!!!!!!!!!!

网友:
发现有C5707和5706的都是易坏件,并且故障都是差不多了.像这修法,不如代换块板了.

网友:
实在搞不定就换通用高压板,毕竟耽误太多时间也不是办法.客户要求的是能用就好.

网友:
四灯小口的高压条    连线问题请大家指导   1、+12V   2、+12V     3、N/F
4、ADJ     五脚6脚为地线   该怎么接?

网友:
刚修过同样的显示器   FU9024和C5707     FP801    还有一个高压   损坏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屏亮几秒就灭,你的灯管有没有问题啊?用单灯高压板逐条测试下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保险丝可以用一个4A保险代换可以,把那几个小变压器补一下焊,要想问题少,把那几个管子全部换掉,和无极性电容。

网友:
明基设计的缺陷,这板最好那个新的高压一体板来替换,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的头晕   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