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内存金手指烧了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9-06-15):
请教内存金手指烧了的维修方法
是不是金手指烧了的内存直接换个新的PCB板就可以修复了吧

网友:
换板不是太麻烦了吗,在坏内存上刮个金手指用线焊上后再用502粘上就行了。

网友:
晕,这样也行?哪位有检验的说说看呢

网友:
实在说这种方法修的金手指不是很结实,换板麻烦是麻烦点,但可靠多了。

网友:
看看我的补金手指的办法吧,对楼主可能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9924-1-1.html

网友:
修过的金手指不是很牢固,插拔多次就难说,
稳妥还是换pcb

网友:
我换上去的金手指,在主板上测试过,已插拨50多次,依然很好!!!不知道楼上的要插拨多少次??

网友:
只要502的质量过关,这样修的金手指,理论上可以插拨1万次。
注意,不能表面粘帖金属箔,而是使用刀工,将烧坏的金手指挖掉,镂出一个浅凹槽,再将好的金手连带下边的一层溥板基,一起镶进凹槽内,用胶粘牢。

网友:
只要502的质量过关,这样修的金手指,理论上可以插拨1万次。
注意,不能表面粘帖金属箔,而是使用刀工,将烧坏的金手指挖掉,镂出一个浅凹槽,再将好的金手连带下边的一层溥板基,一起镶进凹槽内,用胶粘牢。
引用 网友A:

非常同意上述说吧,我发的补金手指的贴子里的那个内存条就是这样补上去的,同事说猛一看还以为是没补过的1

网友(2009-07-26):
用502补过,很好,插拔的时候注意点就行

网友:
我自己用的512就 是用512高上的呢!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