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与SG6105DZ的区别?

楼主(2009-06-15):
TL494在负载短路的情况下其第8、11脚仍会有电压的跳变,
不知道SG6105DZ的第8、9脚是不是也是一样?
若SG6105DZ的8、9脚无电压变化,可能有哪几种原因?
原因

网友:
两者区别大了,自己在网上查下不就OK了。。。

网友:
空心子
我就问脉冲输出脚,在外面电路有问题时,它的8、9脚会不会有电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