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

楼主(2009-06-15):
我家的I BOOK G4苹果机器怎么都装不进系统,大家出出招

网友:
系统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2009-08-05):
mac 还没有搞过咯。

网友:
没搞过,普通PC怎么装苹果系统呀

网友:
苹果系统比较难装一点

网友:
苹果系统怎么装,我都没见过

网友:
苹果机?
没感觉

网友:
我最拿手,请问是到什么情况下装不进去了?

网友:
放入苹果原配机带的系统盘放入光驱,然后重启按C键即可进入安装界面。。。。注:最新版的苹果系统(如tiger)是装不了的,G4只能装到9系列的吧。。。。。因为cpu不支持。。。。。。。。。。。。。

网友(2009-09-05):
苹果的机子比较难装,搞不好的话,经常会有烧机子的情况

网友:
打错了。是烧CPU

网友(2012-12-21):
苹果系统速度快

网友(2016-08-17):
楼主搞好没有,我也有一台,苹果系统装到最后就说装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