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有时开机有不开机

楼主(2009-06-15):
我手里有台三星X10的机器,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请教下有没有朋友修过这种机器
是否通病

网友:
这样故障大部分是虚了,在故障发生时,拆开机器去测量电压吧保护隔离----系统待机电压去慢慢查

网友:
关键是不开机的时候电压电流都是怎么样的?各路电压是否都具备,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不过,还是根本就不触发?认清问题。理好电路

网友:
凭经验来讲,X10出现这故障,直接更换南桥,不好你骂我

网友:
虚了,体虚。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
待机电压0。04有时候触发有是不触发

网友:
高手门帮帮忙啊,小弟着急的很啊

网友:
我碰到一回和你一样的问题,做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