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死机

楼主(2009-06-15):
此机器,是一开机没什么问题,在进系统输入密码的时候就死机,在开就开不了不,档在E3cpuvore才0。7v,正常开机工作应该在1v以上。更换过南桥,bios,pmh4,都是老样子,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只能不负责的说,加焊一下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加焊还是一样的

网友:
会不会系统问题、!

网友:
要不试一下做显卡

网友:
能跑代码就不用考虑CPU供电了吧?  挡E3前面是什么代码?  X31的槽子容易脱焊 但不建议什么都动 都动过了谁敢保证不出问题呢?  前台修一同行的板子 ,修的很烂了 显卡据说换N个了 就是屏不显示 外接好 结果拿来 发现一0欧电阻偏移了 说来怪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敢大动的啊,有的时候在 E0.E1 。但是只要把机器放一段时间就有能开了,但是还是死机。量机器不亮的话,-CPURST也是0.7V。别的北桥供电,2.5V。1.05V。1.5V。 都有的,显卡1.2V也正常。

网友:
换下1845旁边的那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旁边有没有什么小东西掉了或有没有移位,

网友:
有这有一样的好板对比过了,不少件,位置也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按键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死机啊,不会跟键盘有关系吧

网友:
换硬盘单板点亮测试,把问题最小话这是维修的好方法,

网友:
考虑好了,实在没其它的办法我建议做北桥

网友:
今天, 准备做个北桥看看,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也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 这板子价格也不高。呵呵

网友(2009-08-03):
换过BIOS了吗?不好就要做北桥了

网友:
上次修一台X31的也是这样,没思路式的先加焊,南桥。北桥,CPU座子,

之后竟然好了,三个月了,也没见返修,就是报价太低了,才报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