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 不开机

楼主(2009-06-15):
主板只要放下电,然后通电就能开机。然后按住开关键..关机后。在就不能开了``再放一下电。就又能开。但都是自动上电,按开关键关机后就不能开了```能开机时待机电流0.03  不能开时0.02

3V . 5V都有````本量到北桥供电的1点几伏.对地是5.....拆了北桥。。他对地是35了。。但是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接口或南桥

网友:
个人觉的你要查开机电跑,还有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