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1 500G 不认盘

楼主(2009-06-15):
7200 11 500G不认盘了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门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不用新板子代替读固件不知道能不能修好?郁闷中
ST3500320AS
问题

网友:
保内直接返修!
如果数据重要可以联系希捷公司恢复 传说是免费 没人试过 运费也够受的!~
找本地的数据恢复公司做! 很容易!
根本就和电路板没关系!不用换板.给我做不超过5分钟.
远程做不了!不用联系我!

网友:
现在网上解决7200.11 BUSY 和LBA=0的帖子满天飞
LZ自己搜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希捷K11 的典型故障 BUSY 驱动器忙
效率源3.0 可以修复 需要用到很多指令
我也有个盘这样的问题 但是没的工具修复啊

网友:
我也接过几个这种硬盘,用PC3000 PCI 2.4没办法解决,7200.11的指令跟以前的不同,热交换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