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突然点不亮了,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15):
我的主板是联想电脑上的主板 型号是V星 ms-7082 突然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开不了机,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我该从哪儿查起!!!!

网友:
不明白,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查主板、电源,先找到故障板卡

网友:
电源是好的
板卡都下了,只剩下cpu和主板,cpu也是好的,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我该怎么查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送修的好。

网友:
内存条接触不好也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不开机查供电  还有时钟  复位,三个 缺一不可.电源  开机电路 ,供电电路 时钟   cmos等

网友:
用万能表测试开机键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能有
机箱按键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实在不行 只有送修了

网友:
先换件!!不行再按电压 时钟 复位一步步来吧!!!

网友:
好好查查ATX电源的+5VSB电源是否正常,PWRBTN引脚上至少有一个引脚高电平,点击PWR时此跳变电压有没有正确送到桥。桥有没有发出开机指令给ATX电源。ATX电源绿色线要为低电平才能开机

网友:
清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