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点不亮(求助)

楼主(2009-06-15):
刚开始用万用表测CPU供电有,1.5V左右上下跳变,测12V电压,11.4-11.85间上下跳变,主板诊断卡不跑代码,首先怀疑供电管有问题,停开几次后,突然开机就跳,明显12V短路,查处后换了一个MOS管,开机不会跳停,但CPU没有供电了,此板采用的是RT9237+RT9602,测RT9237 VCC5V正常,VCCVID也正常,就是SS脚始终为0V,而与SS脚相连只有一个电容,拿掉后也是0V。会不会是RT9602坏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
先更换一下9602,场管也需要换一下。另外要保证换上去的9237是完好的
提醒一下LZ,SS脚外接的电容一般是不能拆掉的,这个电容是软开机充放电的。一般PWM IC没有输出的时候,这个脚肯定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后查出其实是场管还有一个是坏的,换了以后供电正常1.52V,CPU能发烫,但不跑代码,用假负载PG只有0.75V,四个参考电压只有一个是0.95V,其余差不多为零,没有复位。感谢孤帆远影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