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M8V2N 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09-06-15):
杰灵M8V2N 主板开机报警,内存供电正常,IO也换过```
急````不知如何下手啊```请高手指点!
BIOS没换过,没有资料,谁有的可以帮忙发一个吗`?

网友:
内存供电查没有啊?

网友:
2.5V  和  排阻那1.2V  都有

网友:
刷BIOS试试
另外手压判断一下是否桥是否空焊

网友:
BIOS 和 槽。
还有打下阻值吧。。。。

网友:
我的是杰灵C61,最近也是内存报警(有时还能启动)
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
是啊,,内存  显卡可能大

网友:
接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2009-10-30):
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是不是都满足工作的条件

网友:
内存你换过没有,要不换一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