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不着机

楼主(2009-06-15):
今天接到台IBM R50不能触发。接上电流表待机3M 5M 全正常。我查到键盘开关键没有3。5V只有0。36V左右。后来跑这线路跑到H8S/2161BV这开机芯片内有程序的吗?象这样的问题会是这开机芯片坏吗?或者南桥问题了啊!!
芯片

网友:
只能回答你,内部有程序,可能是开机芯片坏,但可能性不高,这种情况一般和 南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