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361G驱动板电压问题

楼主(2009-06-15):
我郁闷 今天准备把测试N天的 液晶装回壳了 结果 驱动板从固定螺丝上掉下来 然后不知道哪里和 地线打铁 结果就在也起不来了 经检查 驱动板整板无任何供电  只有插座部分供电有还有12V供电

(就是图中指的地方有12V电)
其他地方全板无供电 有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地方烧掉了要如何修理呢 。。。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个板子哪部分是把12V变为5V的呢

网友:
注意查我标出的那两个部分

网友:
下面那个8脚芯片,一般MP开头的,加上芯片上面那个线圈,把12V转成5V的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电流击断了 保护电路的 3A保险管 用一个 0。3MM的铜丝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