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b TOOL-48怎么升级?感谢!

楼主(2009-06-15):
一台Lab Tool-48 ( Firmware Ver 2.0 ) 欲升級為 LT-48UXP,哪里有 升級套件卖?. 谢谢。
升级

网友:
我个人认为升级的意义不大,升级的前提是你的LT48上面的板子是B3.0版本。升级方法是将下板A1.0版本换掉,为USB接口,上板还是用原来B3.0的板子。
具体请参考
http://www.aec.com.tw/index-front-c.htm

网友:
还是不要升级了,即便你的LT48上面的板子是B3.0版本,那代价也还是太大了,不如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