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NC4200的图,代工型号DAU00 LA2211

楼主(2009-06-15):
修一台HP NC4200的,本身是+3V短路,排除短路后开机Clock 的 北桥,CPU频率都没有,测量发现CPU_STOP信号阻值只有几十欧,正常应该比较大, 跑线基本没有方向, 哪位高人能给提供,谢谢了!

网友:
在论坛里搜到了, 谢谢;

网友:
CPU_STOP是时钟芯片上的一个引脚,该信号相关的也就只有H_STP_CPU#,这个信号相关的电阻就图中几个(MAX1532相连接的)。

网友:
多谢了,  是三极管PQ24 短路, 换了频率就出来了,不过DEBUG卡还是不跑, H_CPURST#没起来, 努力研究中,
··············这板子还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