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200用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09-06-15):
dell2200用电源开不了机 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无3V,5V MAX1999也换了现在没思路了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电池开机正常,电源不行,应该是电源管理问题,查检一下电源供电也电池供电转换部分。

网友:
查检一下电源供电也电池供电转换部分,查检一下电源接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