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旁的小芯片温度高

楼主(2009-06-15):
刚开始内存供电的MOS管坏了。更换了一个但型号不一样,但最终的内存电压是2。6V。能开机了,但是开机一会儿,那个内存旁边的一个ICS的芯片,温度有点高。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呢?内存颗粒上面的温度不高。是AWARD的BIOS,主板诊断卡显示26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时温度是有点高的

如果板子没有其他问题,就不用管他

网友:
我的机子是清华同方的。奔四2。8的处理器。  DDR400    512M的条子。不晓得主板上还有哪个地方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