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教p4p800se 加电南北桥烫手

楼主(2009-06-15):
新手,修一块华硕的p4p800se,不加cpu能上电,不跑码,但是南北桥烫手的厉害。加cpu后一加电诊断卡闪一下就自己断电。后把agp供电的mos管去掉可以上电了。南北桥也不发烫了。但是量了下mso管也没问题。想先换下mos管,看看是不是软击穿。手里现在只有两只28n03能代换吗?请教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华硕

网友:
换了mos管北桥不烫了。但是不能上cpu。一上就断电。mos管全拆了可以上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
ADP3180
更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