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 点不亮 很快南桥发烫

楼主(2009-06-15):
我这一块不知名的主板 开机 点不亮 很快南桥发烫 不开机南桥不烫  是桥挂了吗? 请高手看看
奇怪的是没开机时测如图上的2只大小场管的G极都是9.99V电压 D 和S 脚没电压 电源待机正常输出5V  不知道这9.99V是那里来的 我跑电路没发现是那里来的9.99V电压
开机 点不亮 很快南桥发烫 如图;小场管 G 5.36V  D3.3V   S2.4V   大场管 G3.9V  D2.4V S1.5V   那位师傅修过这种板 这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了

网友:
北桥烫不烫啊,你把9伏的管子换了再说吧,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先带换一下来看一下

网友:
呵呵,这现象你打下1117或1084阻值如果对地99%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供电管子换了看看

网友:
南桥触发后发烫,如果加电就发烫,那南桥可能坏了

网友:
换了以后还烫,桥挂了

网友:
那两只场管,一只输出1.5V    一只输出2.5v.应该算正常

拆网卡,打一下USB的电阻
不行就换桥

网友:
换吧,管子肯定坏了

网友:
管子肯定坏了

网友:
不用说了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地方短路了 没有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桥坏了,这种管子不容易坏

网友:
支持孤帆远影的,应该先下网卡,这些日子坏的大部分是打雷给击坏的,网卡挂了南桥一样发热。下来还热,得换了1117或1084,再热才能说明桥有问题,个人认为应该这样去修南桥发热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上没1117或1084  是板载的网卡 也没看见8100 IC 奇怪

网友:
测一下Q32的S极和G极电压

网友:
好象是升技的板子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LZ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就是因为是板载网卡所以才叫你下网卡啊!今天有学到一招,原来网卡挂了南桥也会发烫!

网友:
测管子电压

网友:
换管子。然后换桥吧

网友:
南桥内部 短路 桥坏了 换桥吧

网友:
升技的板子。支持先拆桥

网友:
那天修一块技嘉845的板子
桥汤的不能摸
我以为是桥挂了,后量了下桥供电不正常后来换了桥供电好了
不你这还夸张,哪板子供电12V。

网友:
先换管看看 不行桥挂了。。。。

网友:
先换了那对管子 不行的话 就看谁控制的就换谁 毕竟换桥麻烦 万一不是桥的问题 怎么办!

网友:
不用说,桥挂了

网友:
升技IS-20的板子.865GV 芯片.南桥坏了.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旁边的那个管子有没有1.5V.没有换

网友:
AGP 1.5V正常不

网友:
看看AGP供电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换大管子
然后开机 先用手摸下网卡芯片 网卡发热的下网卡看看 在开机摸南桥还发烫 就测下1117是否对地
对地一般都是南桥坏勒 就不修勒 换快二手板子吧

网友:
。主板上有9。9V的电压吗???

网友:
一般都不是桥的问题,就是那两个供电管的问题,肯定断路,先换管子在说吧

网友:
桥问题,挂了

网友(2009-12-11):
技嘉845的板子,电压貌似都正常,南桥发烫,唉

网友:
还是先把管子换了,再看看桥。

网友:
供电管击穿,导致芯片发烫,或已把芯片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