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X800 RT9232F坏,求此块

楼主(2009-06-15):
今天修了一块X800的卡,上机,开机断电保护,显存主芯睡块效应管全部坏了,全部换了还是不行,存闷中,还是有短路测了半天给显存供电的电容,五个中有一个短路,拆掉后换了,开机画面来了,哈哈,结果运行3DMARKS ,黑屏了,再开机,怎么也不亮了,拆一下一看,晕,太大意了,显存供电的场管有一个D极没焊好,开了。焊好后,再开还是不行,量电压全无,难道供电芯片坏了,找了半天没了,拆了一个好卡的,RT9232B,换上,OK。跑3DMARKS也行,我的另一块卡就空着了。郁闷,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此芯片!

网友:
如果你在我这边,我可以送你一个,,
你可以到基地的跳蚤市场去开贴问一下。不应该在这开贴的。

网友:
9232  在显卡上最常见的  你可从旧货市场  花个10几块钱买一张显卡拆个用用
不过你要看清显卡上有没有9232啦

网友:
不错7系的很多都用9232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