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133X1-3的屏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9-06-15):
谁有L133X1-3的屏的驱动程序

网友:
这要看用什么板来点它了 程序与板要一致

网友:
很多的,但是要看你用什么板来点才是重要的啊,说清楚点吧。

网友:
用别的程序来代也可以。屏一样大。位数一样,分辨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要用2013B的板来点亮,上面的驱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