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S 不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昂达NF5S 不过内存的问题
内存DDR2试过几根都不行,代码跑C1
1.8V电压是1.92V是不是太高了??
上真U,电感电压是1.24V AM2的板子呀,
上内存阻值卡,打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都一样的,
不正常的是6个时钟测试点,有三个是1.92V另三个是0V
  1.92V   0V                   1.92V   0V                          1.92V  0V
PCI巢儿的复位是有的,时钟也有1.66V
BIOS写过了,无效
I/O 是W83627EHG ,手头没有EHF的,只有一个W83627THG 不知能不能对换??
怎么查呀?内存6个时钟测试点是不是应该一样呀?那是不是桥虚了呀??桥上的风扇电脑公司换过的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

网友:
nv的,电压什么都正常得话, 基本上都是bga的问题了

网友:
压下桥试下~~~~

网友:
桥的问题    同意

网友:
NF的桥爱虚焊,你压下桥看下,昨天我就收一块是NF4的桥,所有电压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跑马,我认为是桥的问题给它判了死刑

网友:
NF橋的問題,有把握的

网友(2009-10-10):
我的是不过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桥芯片,不行就做BGA,,,

网友:
你打时钟线的对地阻质为无穷大就肯定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