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本显示不满屏,

楼主(2009-06-15):
整个显示是完整的,但就压缩靠左边了,右边有1/5是黑的,外接显屏是好的。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怎样查?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能满屏显示,不是软件的问题,再者我用PE光盘系统进去也一样只显左边4/5

网友:
系统盘自带的显卡驱动与笔记本显卡驱动不相符 请下载你用的一款的笔记本专用驱动(按后壳上面型号下载)重装一下就会OK了!!!

网友:
那就换个好屏 试试看了

网友:
都说了不是软件的问题了。是驱动的问题我还用这里来问吗。现象是一开机连自检的画面都是偏左的,右边1/5不显示。

网友:
重插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挂了,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
重新装下显卡的驱动,再把那个芯片组装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和屏,还有显卡,你找一下吧

网友:
用通用液晶驱动板点一下液晶屏不就知道是主板还是液晶屏问题了?!

网友:
是显卡的话为什么外接显示器是好的??我把屏线拔了,全屏有光,是信号驱动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只有用12楼朋友的办法试验了,弄个通用驱动板试验。确定是在屏这边还是在屏线或显卡这边。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也有可能坏啊,不过,不是软件问题的话,我感觉屏坏机率的大,

网友:
如果屏线时钟断路的话 主板和屏之间的通讯就不正常 主板就会用自己默认的频率来点屏 我碰到过一次断了一根的现象 和楼主一样 lz查查时钟+和时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我也遇到个到。。如果是驱动的问题。应该显示在中间的。两边是黑色的。我只是说下。我以前也遇到个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屏线坏的肯能性大

网友:
我来发言: 我修过一个 联想E390的 和你说的故障一样一样的,主板屏线接口加汗OK,或者 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
东芝的吧

网友:
屏的问题吧,要不就是屏线,我觉得显卡不大可能

网友:
好了没啊兄弟,好了记得告诉兄弟们一声啊,毕竟这么多兄弟都在为你出谋

网友:
谁说外接好的就不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都碰到N多外接好的,屏花,屏不显示,或者外接花,外接不显示,本机的屏能显示好的,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的接口和VGA外接是分别从显卡的两路输出的,各自没有关系,不受对放的饿影响。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现象,最终是刷新BIOS才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晕 这个还说什么 除了屏线就是屏了

网友:
屏线问题居多!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 进入安全模式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的话 就是屏的可能性最大啦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坏了,等你的结果哈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成本太高了,顾客不修了。

网友:
请问是东芝那款TE2100 黑色的本本吗?目前像你这种类似的问题我在东芝的本子上见到过,问题是显卡驱动没打。但也不会有五分之一这么多。你先换张屏试试吧,你这个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BIOS或许可以设置的
有些显卡带的辅助程序会自动适应分辨率。

网友:
楼上的正解,是屏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