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L1906不亮了

楼主(2009-06-15):
HP L1906液晶显示器,原来还可以开的,毛病是有时开机显示LOGO后就不显了,绿灯常亮,或者有时开电脑,在硬件检测时是正常的,接着就是黑屏了,但绿灯亮。拆开后测量5V、24V电压正常,发现电源部份10V1000UF的三个电容有两个鼓起,测量此处电压均为5V之后用6.3V1000UP电容三个全换上,再有两个变压器初级的四个25V680UF电容鼓起,于时用25V470UF的电容换上,完了开机,只亮了一秒钟,能看见LOGO黑屏了,绿灯还是亮的,折腾了一天都查不出毛病,现在开机干脆都不亮了,只亮绿灯!也是因为自己是菜鸟,只好来这里求大师们指点迷津了。
高压区其中两个八脚IC型号是“P607  BD5321” 一个是“OZ99320N  52170421C 0542A” 小三极管有C945 A733 还有2N700(这个是场管吧)。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如果你没有写错字的话,那说明你把小毛病修成大毛病了
你写的“拆开后测量5V、24V电压正常,发现电源部份10V1000UF的三个电容有两个鼓起,测量此处电压均为5V之后用6.3V1000UP电容三个全换上”

网友:
你换的电容太大  用16V1000UP

网友:
哦,是我写错字了,是“6.3V1000UF”的电解电容,应该没问题吧?容量相同只是耐压不同而已,可也允许范围内呀。还有,这里是变压器整流出来的虑波呀,容量大点会出毛病么?

网友:
先把电容换对再看吧

网友:
10V1000UF 用6.3V1000UF 代换不行的 6.3V的电压太低容易击穿  还有温度要用105的  85的太低容易鼓包  这种机子最好把电解电容全换了  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换电容的时容量最好不要大,耐压大不要紧,看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先找个单独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造成液显黑屏的原因就是高压控制芯片OZ99320N ,你注意查

网友:
不会查控制芯片好坏哦~~因为只是业余的,所以手上也没有其它的维修配件,打算卖个电源一体板整个换掉!

网友:
再次求助!!!更换一块新的电压一体板(不是原装)后,可以正常点亮,图象好正常,只是关开关后屏是白的,没信号输入屏待机也是白的也就是一直亮着的~~谁能我解决办法呀?

网友:
原板与新板有点不同:
原板输出有:ON、OFF、+5V、GND
新板输出是:5V、ADJ、ON/OFF
原板ON、OFF是分开的,而新板是合一起的,又多了一个ADJ,怎么搞啊?

网友:
OK!!搞定了~~~换一下ON、OFF线就好了~~呵呵!!

网友:
ADJ 应该是亮度控制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同方的,用的板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也换了个一体板,但是不亮屏呀
驱动板的OFF是3.3V
我的一体板OFF得5V才能用
只有接上5V它才亮。郁闷啊
你的那个OFF是多少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