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MSI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09-06-15):
1。MS-6714,上电就触发可以跑完码  至77 73  后掉电

2。MS-6570  K7N2   跑码到C1 CO  掉电

没有发现有场管短路    也没有发热的芯片  第一次修MSI的板子  请教高手

网友:
第一块大概是北桥或者显卡,换个显卡看看
第二块先不上内存看看

网友:
第一块是整合显卡的,第二块不插内存也一样

网友:
多谢各位,再顶一下 期待高手

网友:
已解决
1,把供电场管一组一组的拆,故障还是一样,换MS-5 不行,最后换I/O后OK2,此板拆到北桥供电时不在关机,量一下对地才22欧,可是电压却有1.5V  判断北桥微短,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