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无处不在,维修不停存在.维修ACER4135记实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6-15):
6.15号,下午一台比较典型的从放电电路故障,型号:4135.故障比较麻烦.所以先喝百事在维修.
插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源开机也正常,同时一起就报警.大概10秒一次,先拆机子在说吧,取出主板,靠,在电池接口到冲放电电源IC被人搞的象个鬼似的,先清理一下在说吧.完毕后,上电,情况是:当检测到电池充电的时候就短路.一下又不短路.又正常充电,大概10秒一次.量U3.U4.U5.U6.U7,C20,C31......................充电电路的小元件全部正常.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图纸,找了一个MAX8731的PDF,量8731 22PIN DCIN正常 3脚REF,19脚PDND,22脚VCC等等................量个遍全正常.前级负载也都没有问题,周围的也全部是好的,这是为什么了,苦思考中,这个时候想到电池接口的正极是经过一个场管到U5这个S极,而他的G极就是19V,做一个电压比较的,导通既为充电,当导通的时候就短路一瞬间.MAX8731换过一个了.整个线路全修补好了,20分钟的哭思,突然想到曾经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他的电源部分在变压器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精准电阻为:0.03殴.做为电流取样用的,要求比较精准.大一点都不行,会不会?????????????????????????于是在翻开MAX8731的PDF,在CSSP和和CSSC之间果然有一个电阻是用来电流取样的,一样要求超级精准,为:0.01欧姆,RS1,正负只可以1%的相差,当电流变小了那么在CSSP和CSSC就会大出来许多,再量主板上的R40,R20果然大了,电阻值为:0.03欧姆. 原来是被别人修的时候随便换上的(估计那个维修的以为是保险电阻)这个电阻用在电流取样的时候阻值大一点的话,电压就会大出来太多太多,找了两个0.01的取样电阻换上,OK.正常冲放电,1小时维修结束,哈哈,看来论武功和智慧我还不错...问题无处不在,维修不停存在//////////88,下次继续.............

网友:
一般的3位半数字表很难把这么小的电阻量出来,尤其是国产的劣质表。还有一般的表笔的接触电阻也比这个大。能查出这种问题,楼主正是强大啊!

网友:
大师又来了,真行.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导通的时候就会短路,而主板立刻就会保护起来,关闭后即电路,所以才会一瞬间短路

网友:
你确实是一位很厉害的工程师,希望以后能好好想你学习,非常感谢你能分享自己的成果!谢谢!

网友:
你是工程师。。我才不像。。

网友:
看了这文章。LZ功力甚是深厚呀,,同时也体现出装备也不错

网友:
是呀  一般的表笔接触电阻都比这个电阻大   这样微小的差别都能测到   厉害!!!!

网友:
厉害呀,LZ,你用的啥牌的万用表啊?

网友:
白果山牌超级震撼4位万用表,我在猪八戒的媳妇的家乡高老庄买的,有空介绍你去买。顺便学猪哥哥也讨个媳妇。。。。

网友:
总以为工程师都是那样的高不可攀,没想到军工这么可亲幽默!

网友:
兄弟,我有说电阻增大吗?你问的牛头不对马嘴。首先这个是电阻是别人换过的,原来是0.01欧,被人搞过后换上去的0.03欧的电阻。我是根据电路查到的这个电阻的。液晶的电源电路只是曾经维修的时候碰到的0.03欧的精准电阻,再看到MAX8731的PDF上面的0.01欧产生的我的联系而已。后来有灵感了,才想到这个上面去的。要是这个电阻虚焊,你想想会有什么可能?作为取样电阻虚焊,那两端的压差有是时候样子??????????理论学的不到家,这样说起来我无语了。。。。。。你的理论看上是正常的分析。但是只要其中一个分析有错误,后面的分析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建议你先在网上查查取样电阻的作用,或在电源电路的,冲放电电路中的作用在说。。。。。。。。。。

网友:
我有说电阻增大吗?呵呵。你还是先查下取样电阻的作用,或在电源电路,冲放电电路中的作用再说。。。。理论第一步就错了,下面就全错了

网友:
换回去就短路保护 了

网友:
果真是工程师!

网友:
分部清楚那个事取样电阻

网友:
版主一直在给我们解释 U=IR     佩服了!!

网友:
良好的装备才能造就我们的工程师呀!呵呵,牛人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兄弟,我有说电阻增大吗?你问的牛头不对马嘴。首先这个是电阻是别人换过的,原来是0.01欧,被人搞过后换上去的0.03欧的电阻。我是根据电路查到的这个电阻的。液晶的电源电路只是曾经维修的时候碰到的0.03欧的精准电 ...
引用 网友A:

你说人家搞过之后换上去的是0。03欧的电阻,然后你觉得换上0。01欧的电阻后,主板维修OK,这样不算是电阻增大吗?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很有办法,虽然错别字比较多,但还是能看懂,谢谢分享

网友:
精密电阻换错了肯定是不成的,别人都更换过了是不会虚焊的了,如果焊个电阻都虚焊那就不用做维修了。

网友:
最欣赏的就是能分析原理的工程师。
找到故障,一枪毙命!!
佩服!!!
另:拆机乱杀桥的,乱拆,乱焊的,把主板搞的不能看的。是我最不欣赏的。。。。。。。。。
再次赞下LZ。。。。。。。。。。。。。

网友:
LZ功力甚是深厚呀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问题解释得相当清楚,条例明白。
不错顶了!

网友:
了不起!超强!扣分也要顶!

网友:
这电脑也有坏了,原来是人为故障,高手

网友:
赞一个 能想到是 取样电阻,
多谢楼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受益良多啊!

网友:
没有见过什么万用表能测出0.03欧的电阻,这种表价格不菲吧。但还是不太相信,1欧已经是很小了,万用表都有接触电阻,这个接触电阻都可能为0.几欧到几欧了,怎么来测0.01欧的电阻。还不如看电阻有无标志,从标志上读出阻值更准确一些。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也看明白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到LZ这个成度

网友:
。。。电阻差那么一点点也不行。。。

网友:
谢谢同仁智慧分享!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人牛B,工具也牛B

网友:
这个就是我用的万用表

网友:
貌似优利德的804,这东西从几百到几千几万都有,不好说多少钱。精确到5位半时基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