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500 128M显卡花屏求助,MAST有图

楼主(2009-06-15):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EBANK_1 ERRORS
------------ ---------------- ----------------
FBA[31: 0]         6466029          6427350
FBA[63:32]         6258418          6457760
FBC[31: 0]               4                5
FBC[63:32]              11                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18 C22 C32 C40 C43 C44 C45 C48 C50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8 C17 C28 C30 C39 C46 C52 C58
Read    Error Count: 661020
Write   Error Count: 24948565
Unknown Error Count: 0
此显卡加过焊了,还是这样。是小花。进不了系统,开机可见一点小花。
显存是两面的以下是排列:
DDR6          DDR5     DDR8     DDR7
                                                              DDR2

                                                              DDR1

                                                              DDR4

                                                              DDR3
后面是:
DDR6A       DDR5A    DDR8A    DDR7A

                                                           DDR2A

                                                           DDR1A

                                                           DDR4A

                                                          DDR3A
GPU加过焊,但不知道是不是没加到位,这个问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刚学修显卡,以前都觉得显卡没有维修价值,但是多一份技术多一条出路嘛,所以还是要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我也看不懂,怎么没高手解说下

网友:
为什么要先加焊GPU?

网友:
5500核心不易损坏 ,检测显存 更换看看

网友:
显存全坏了? 换个版本的MATS再测一下吧?

网友(2010-01-10):
如果是三星的显存就不用修了

网友:
这种卡时候是一个显存坏引起一个区报错.我修过一次..你换第一个显存试一下

网友:
fx5500加焊GPU没必要的,用什么加焊的不要扩大故障啊!这个你可以采用缩小显存排除

网友:
检查下A组的地址线有没有连锡

网友:
是不是三星显存啊?这种存加焊会全坏的哦..你换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