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后电压拉低故障??

楼主(2009-06-15):
一块主板上假负载,核心电压2.0V(正常 810主板),上CPU后,开机电压降为1.7V.主板采用LM2637M电源管理芯片,测得假负载时,上管G极电压为4.4V,上CPU时,上管G极电压为4.6V,求助,是否可以认为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正常的很!跟CPU的VID有关,VID不一样,CPU电压不一样!

网友:
果然是VID的原因,呵呵,CPU是1.7V的.!!

网友:
现在的CPU那里要那么高的电压???降下来就对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正常,查下附近电路先

网友:
810的板子有几种的,一般的810只能上P2和C2;U供电为1.75V--2.0V;810ET则可上P3和图拉丁,U供电为1.5V左右.

网友:
1.7V还行  应该正常啊